急求此芯片型号,三星R25

楼主(2011-08-23):
被别人修过,南桥损坏,两个芯片不翼而飞,已找到一个,另一个不好确定。
在南桥旁边。U14
图纸是 MAX8632ET
不知道实际装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点评):
太缺德了,焊盘都搞掉了 严重鄙视。。没有职业道德

网友:
最好找到图纸

网友:
8632  很常见的,图纸正确的话 你装上去不会有问题的   如果怀疑 装了芯片测测MOS管的控制级和芯片的VIN  无异常 就没事

网友:
装了,啪!一阵清烟,奶奶的,不弄了,卖掉先

我收啊。老伙计。QQ:2755855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主不是有图纸吗?那就看图纸修嘛~不过之前那人真有些缺德··

网友:
你这还算好多的,我之前碰到一个三星的主板南桥都没有了,

网友:
我还遇到个 把IO直接取掉的。  郁闷啊

网友:
做维修的,死了,也应还个全尸!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板啊!!~U14  是MAX8632是对的啊!!~~没有错啊!!~如果有烟是因为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被人修过的  就拍碰掉小件

网友:
素质 素质 我们做维修人的素质一定要好 。。。。。。。。。。。。。。。。。。。。。

网友:
怕楼主你修好,显不出上次那人的手艺。。。

网友:
是1.8V  0.9V 的电源芯片 就是那个型号 这个就是你们说的 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