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MD 64X2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1-08-23):
今天修一台acer 4520 开机3个灯亮一下就灭,掉电,但3v5v有。拆机一测,其他电压都有,cpu 上没电压,取下cpu ,不掉电,cpu大电感上有1.52v.自以为cpu 坏了换一块cpu ,电流到1.2A,不掉电,以为cpu坏了。装上,开机不亮,电流到1.6左右,又开了两回,现象又和那块cpu一样了。求个位大哥指点,是不是cpu电压太高,又把cpu烧了,请问这cpu工作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
可能是的,先确定一下CPU吧,再再别的板上点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三个问题比较常见,一是独显的显卡容易出问题,二是南北桥集成的MCP67容易出问题,三就是CPU坏,其它出问题的一般不多

网友:
注意VCORE芯片
VID部分引脚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