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le 一原装主板上电就跑25,在线求助

楼主(2011-08-23):
intle 一原装主板上电就跑25,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用土炮烘过,集成的显卡, 求助
显卡

网友:
直接刷BIOS 不用求助了!这个intel原装板的通病了 论坛有不少帖子讨论过!

网友:
25内存不过

网友:
那就北桥重植咯,不行刷BIOS

网友:
嗯 BOIS 的 问题, 我把2个 相同 的板子换了BOIS 结果2个板子的 症状 互换了

网友:
25是内存没过

网友:
LZ你要查内存不过的工作条件,既然MCH被人家干过,那重点查MCH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不错。。。

网友:
呵呵,我刚好有一块儿同样的板子,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毛线 换了个 相同板子的BOIS 木有用

网友:
问题较头大,那天刷BIOS,刷了不能开,关机后开不起了,再刷能开.....烦

网友:
我遇到几个,都是放电就好的,,刷bios是大作了点

网友:
一般只看诊断卡代码不太准确!诊断卡只是一个参考,另外诊断卡跑的代码所代表的意思和BIOS有关,先看看你是什么BIOS在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