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4S 卡滚运条

楼主(2011-08-23):
此机开机时感觉很慢 但还是进料到XP滚动条 可是一直卡在这里 PE也是在同样的位置 裸板点进PE也是这样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麻烦告诉小弟一声 谢了
DELL

网友:
修过一台HP的机器,也是很慢,换个CPU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机器慢的原因很多,也有电源适配器问题引起的运行慢

网友:
dell 要用专用电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