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电脑老坏鼠标何故?超郁闷

楼主(2011-08-23):
最近为一客户组装了一台电脑,不知为什么好好的鼠标用不了几天就坏了,键盘正常。ps/2  usb等接口鼠标都是用不了几天,鼠标直接不通电,奇怪呀!其它一切正常,就是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吧,期待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过高哦

网友:
换鼠标还是一样!就是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正常把

网友:
PS/2还是 USB的 、??

网友:
USB电压正常吗?

网友:
板子的問題吧!
usb電壓過高了。

网友:
电压没有测量过,只是感到挺奇怪,回头测一下电压再说,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给他改一个专用的鼠标是不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及时回帖帮助,现在又换了个鼠标,不知会怎样?但愿正常使用

网友:
鼠标质量太差

网友(点评):
再差不过 头点地 何况还要保 厂家一年要点几个鼠标在地上?这没几天就坏厂家伤的起? 我觉得再烂也能用上一段时间吧!

网友A:
还有这种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毛病?

现在可以说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
怎么不能重新编辑帖子,现在把方法高手大家,原来是漏电惹的祸,将机箱接一地线,故障解决。

网友:
电压有没有测量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