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14.318不起振?

楼主(2011-08-23):
晕死了 IC,14.318 32768 都拍除 能亮机 显示一下就没有

网友:
第一次遇见 等待结果

网友:
晶振有两要素:电压和波形。

网友:
先量一下电压是否都正常,尤其是cpu core , 电压都出来之后cpu会发出pg信号和时钟的使能信号时钟芯片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