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各位老大帮分析下这个条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3):
这个内存看SPD的话应该是1个RANK,8bit,寻址行14,寻址列11。单个颗粒的容量是128M,8个颗粒。
但是实际内存是这样的看图

双面16颗粒的内存。

颗粒上的编码是HY5PS128218
彻底被搞蒙了,按理说应该8bit的颗粒应该是两个RANK的。如果是4bit颗粒还差不多,但是为什么SPD读出来的是8bit的呢。
MD被这个假条子搞的晕头转向,那位老大能给个具体点的解释啊?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单面512,双面1G,不知道对不

网友:
道长多谢了

网友:
从SPD内容来看,是128MX4的,估计是打字打成64MX8,这样好出手,这样的见多了

网友:
这种条只能修一下回流,换芯片搞不了!

网友B:
难道是传说中的补位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512,双面1G,不知道对不

不对哦。有些1G的也是单面的。这个要看颗粒的参数的。别乱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传说中的补位内存?

你信不??反正我是信老

网友:
it is downgrade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