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钢口号C4416的擎泰SK6215主控的量产工具

楼主(2011-08-23):
这个是换回来G3的测试

这是G2的

最近进的几次优盘都是这种SK6215的主控 写入速度只有1M多点 读取也非常慢10M左右吧  换了两次款式都是这种主控 群联的好像根本找不到了  进货渠道没问题 还是金士顿指定的 不知道金士顿是要干什么 都快进入USB3.0时代了 他居然搞出1.0的标准

网友:
SS6691主控芯片的Kingston DT 101 G2旋转U盘量产修复工具
用芯片精灵检测信息如下: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42
设备序列号: 0014785448B1F060575F132D
设备版本: 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SSS(鑫创)
芯片型号: SSS6691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T 101 G2

网友:
金士顿DTI G3/4GBU盘,钢印号C4300-339,芯片精灵检测结果: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43
设备序列号: 001CC0EC3036AAA105F5001A
设备版本: 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全速 (USB1.1)
芯片制造商: SSS(鑫创)
芯片型号: SSS6691/SK6215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G3
金士顿4g SSS6691/SK6215量产工具
Setting密码5526568
简单量产过程:
将下载的文件解压缩,然后找到里面的配置文件6691_TSB_43nm_D2_CDROM.INI,用鼠标右键编辑打开它,然后把里面的[CDROM]
CDROM_ISO=(把这里修改为你的光盘镜像路径),并保存关闭;
打开U3S_MP_V2162选择刚才修改的那个配置文件:6691 + Toshiba 43nm D2 Normal Flash(CDROM)---点击Start按钮开始量产,注意量产过程中不要断电,一直到完成

网友:
鑫创的方案超垃极, 楼主还是不要量产了,即使成功了,兼容性超差

网友:
谢谢你啊 ,我量产群联的十几款优盘都没出过错 前几天量产这个擎泰半路就出错 能发现硬件 不认盘了 由于是新的 不想拆开短接来修复 不过这样的速度实在说不过去 G2 换成G3还是如此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