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防静电烙铁漏电

楼主(2011-08-23):
所说“漏电”,只是比较强的静电。在焊接时,可以看到小火花。
每次碰到时,总要把烙铁芯取下来,重装一次就好了。
求解?

补充内容 (2011-9-1 11:45):
静电不是常有

补充内容 (2011-9-1 11:45):
静电不是常有

网友:
山寨的吧!

网友(点评):
在基地买的

网友:
可能是你家的电没有按标准走,左零线右火线,开关电源都有这个情况,不改线,接个地线就好了。

网友(点评):
20元一把的普通烙铁都没有一点问题,防静电的却有问题。

网友:
你那里的地线有问题!

网友A:
什么时候买的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买的啊兄弟

今年过完年,这个静电也不是常有,我用的也不是很多

网友A:
哦  基地现在在搞促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基地现在在搞促销呢

70是很便宜了。

网友:
是挺便宜的 呵呵

网友B(2011-09-22):
买180元的三。一分钱一分货,肯定比70的耐用,估计180的升温比70的快很多。焊台升温速度太重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180元的三。一分钱一分货,肯定比70的耐用,估计180的升温比70的快很多。焊台升温速度太重要了。

936焊台便宜就行了,它只是用来拖焊,贵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焊台便宜就行了,它只是用来拖焊,贵有什么用

晕死,早知道买八九十元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