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宇泉P4电源直流没有输出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1-08-23):
星宇泉P4电源原故障是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没有直流电压输出,拆开发现在组线后的几个电容爆开,随即把这几个电容换掉,换掉后,故障依旧仍然没有直流输出?此类故障多与什么有关请师傅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哪位朋友有这个电路图,能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先看绿线有没有5伏,紫线有没有5伏?一步一步来啊.副电源正常了,再看主电源.TL494供电?8\11脚的电压?131415脚的电压是不是5伏?论坛里有资料,很多是大致相同的.

网友:
待机电压和IC供电正常吗?

网友A:
张老师你好:次级没有电压输出,初级主滤波电容处有130多付电压。初级整流桥处一端有220付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

网友:
主滤波电容或整流桥!

网友:
如果待机电压5V和IC供电正常   测494   8   11脚开关机有高低电平变化 证明494电路是好的 查推动和主开关电路。反之故障在494电路。

网友:
想这从电源维修入手,可是看到前辈们说的维修电源好危险啊!

网友:
先确定是否有+5vsb 在说修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你好:次级没有电压输出,初级主滤波电容处有130多付电压。初级整流桥处一端有220付电压,另一端没有 ...

主滤波电容只有130V电压是不正常的,应该检查其分压电阻正常不正常。

网友:
紫线有5V,绿线1.7V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看看调制电路是否有电容不良,光耦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