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呀,这板子TMD变态

楼主(2011-08-23):
这板子可以成功点亮,但是跑码方面……除了D0没其他的了,大哥们,小弟百思不得其解,求各位赐教
(机子是tcl的品牌机)

网友(点评):
换基地的鑫帝的卡,一般会跑码的,

网友(点评):
刚出来混的都这样!

网友A:
楼主见得也太少了   不跑马点亮的板子多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见得也太少了   不跑马点亮的板子多得是

那对我们技术人员来说修起来不是会很郁闷

网友:
我这有一个只跑88   没别的    也能点亮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 DELL  IBM  主板很多都看不见跑码

网友:
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楼主要是修过笔记本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呵呵。

网友:
不是很常见,很少的机子出现不跑码,可有可能是你的诊断卡兼容性不好。

网友:
维修时也跑道过几次  像不兼容诊断卡把

网友:
不要太相信诊断卡,最好就装上一个小喇叭

网友:
遇到过不跑码 机器亮的情况

网友:
怎么能全信诊断卡这玩意儿?我见过N快板子不跑码的了....

网友:
这与DEBUG 端口地址有很大的关系,同样是PCI DEBUG CARD,有些主板用的是PORT 80,有的是PORT 84,有的是PORT 82

网友:
这种情况不足为怪 很多品牌主板用普通或专用的数码卡都不会跑码

网友:
别太过注重诊断卡,经常卡不跑数显示都显了!到底还是卡的质量差

网友:
充分证明诊断卡不是万能的

网友:
诊断卡用不了,楼主只能手工测各电路了!

网友:
很正常啊,精英好多主板就跑D0,呵呵

网友:
有些板子确认是可以开机但不走码。

网友:
呵呵,楼主少见多怪

网友:
诊断卡只是一种辅助的检测工具,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跑码很正常的,与测试卡的兼容性有关

网友:
这样的主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