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M待机0.05不触发

楼主(2011-08-23):
待机0.05是那里短路,系统供电IC8734A,3V5V没有短路,高手说下怎么修没有思路了

网友:
待机0.01-0.08可以认为是正常,先查下南桥和E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各供电怎么样!

网友:
开关上有17V

网友:
有3V5V吗?

网友:
没有,开关那里正常应该是3.3V我把EC拆了,开关那里还有10V,开关那是EC过来3.3V啊,现在怎么有10V

网友:
首先检查3  5V正常不?

网友:
开关17V是正常的,如果是3。3V那才是见了鬼了。

网友(点评):
开关也有不是用公共点做上啦的

网友:
     好了美   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又是点火回路啊

网友:
先查待机有没有3 5V,没有就先修3 5V,有了的话查EC和南桥。

网友:
联想有的机子开关是那么高的电压没奇怪的,从图纸上看开关是从哪里来的不就OK了

网友:
重点应该不是开关吧,是能不能触发吧,

网友:
看他们说的EC,你查下,特别是左下角那几个脚,这机器有没有就是之前开机需要开2遍以上才能正常。

网友:
兄弟不用查了 有短路 而且肯定是贴片电容  你可以测过了保隔线路 肯定短路! 修了好多了!而且最好把那边的电容全换了 夏天撑不住 我都返修2次 我就全换了 什么事都么得!

网友:
最好先整理一下思路,可先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查下南桥和E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各供电怎么样!

网友:
看这个电流,主板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引起保护了

网友:
这板子待机没这么高,只有0.03左右。。。

网友:
这种板待机 偏高 肯定是B+后面有短路的, 就喜欢仁宝这样的设计
保护隔离那没过 后面没形成回路 B+ 用烧鸡大法   这个坛子的前辈写的好多 ,关于点火回路的
这种板还是很好修 的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是风扇供电旁的电容,还有一个是北桥下一个
两个都是反面

网友:
这款机待机就是0.05吧
现在要查开机条件

网友:
没有短路吧,是工作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按照不开机电路维修的方法去修

网友:
叙说的条件不够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
PL4后级短路,贴片电容都拆开了,PR5那个大的绿色电阻后级短路,测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只有14欧姆是不是桥挂了啊,

网友:
B+那里短路了,会不会是北桥

网友:
14L的说的不错,原来就是一小电容短路了PC25,现在正在烤机。谢谢大家

网友:
测下公共点B+是否短路了,若正常再查待机电路。

网友:
联想有好多开关那都是15V左右的

网友:
带机 0.05不一定是 机器短路了

网友:
仁宝的机子,你看看公共点有没有19V,没有那就是有短路,保护了。还有仁宝的开关上面不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