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1笔记本电脑不能开机

楼主(2011-08-23):
一台东芝M331笔记本电脑原故障是: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插上适配电源指示灯不亮,拔出适配电源插头测其电压为零。(之前有19V电压,重新拔插220V插头恢复19V电压 )检查19V输入插座电阻约为零。拆机后检查主板上19V输入插件发现阻值不稳定,经反复拔插多次后阻值稳定在1K。(对地电阻)重新恢复机器后检查19V输入插座电阻为1K,插上原机适配电源故障不变(19V降为零)再测19V输入端电阻还是1K。换一个12V(液态显示器适配电源)插上,只听见机内有一声很小的(像是烧爆了个零件)声音立即拔出。检测19V输入端还是1K的阻值。当再次插上原机的适配电源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可以给电池充电了,(该机坏了很长时间电池处于亏电状态,插电后从8.5V慢慢上升)充电约3个小时电池有轻微发热电压恢复到11V左右。按开机键发现面板上的指示灯闪了一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现在的故障)。而且原来亮的电源灯,电池灯都息了。一定要拔出电池2钞后再插回,才能重复上述的过程。其间检查了主板上的场效应管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想找出那个被烧坏的元件也找不出。本人水评有限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处理,请各位师傅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稳压电源吗?

网友:
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主供电 短了吧

网友:
稳压电源?我想原机的适配电源应该是正常的。原来肯定是那里短路了,现在好象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终于搞定了!  是散热器与显卡上3.3V电源相碰引起短路,之前听到的“啪”的一声响就是该处发出的。

网友:
将的很细啊  呵呵

网友(2013-06-15):
你说的很对

网友(2013-09-07):
讲的太好不愧是老师傅。我挺。

网友(2015-08-02):
我现在手里有个   开机没有待机   按开关也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