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不通电,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大侠指教....

楼主(2011-08-23):
17crt不通电,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前段时间还好好的,几台都这样,郁闷crt的不太了解,高手请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是放长时间了,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有时是受潮了,维修的话,先断开行电路供电,接假负载测试电源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