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老是烧高压条

楼主(2011-08-23):
前段时间修了一显示器  高压部分坏了
没找到原因就外接了一通用高压条 (把原来的高压部分供电去掉了 )
修好了用了一段时间  结果把接通用高压条的接灯管的接口烧坏了  查了下高压条坏了

换之。。。。

用了十几分钟  又是同样的位置接灯管的插头又烧坏了
高压条又坏之。。。。

仔细检查了一下高压供电正常。。
以为灯管坏  但是第一次换了后显示正常啊    说明灯管没坏啊

现在无语了

求解释、、、、、、

网友(点评):
看看是否接触良好。怎么会烧插头?

网友:
灯管不良,换灯管吧

网友:
还是你的高压条问题  先看看给高压条的供电是否正常  是否太高?如果是太好就修复 ,不是的话 换其他的高压条试试看!!!

网友:
用了十几分钟  又是同样的位置接灯管的插头又烧坏了
高压条又坏之。。。。

看看是否接触良好。怎么会烧插头?

网友:
恩   我换了 高压条 查了电压
  最后依你说的那就是灯管问题了
灯管怎么从屏上拆下来?
我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