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冒烟了,各路输出电压却正常,为什么?

楼主(2011-08-23):
电源接到主板上一开机就冒烟了,主板是好的。 拆下电源,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能正常启动,测试各路输出电压也正常 这个电源还能用吗?

补充:大电容是好的。橙色线对地阻值25,红色线对地阻值10

网友:
看看最大的电容吧,一般都鼓了,漏液了,换电容,检查平衡电阻,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上次修一台机器,通电量电压在,量着量着,客户大叫一声,说主板上冒烟了,。
后来因为他说冒烟,花了很长时间去走弯路,最后按常规思路修好。事实证明要么客户撒谎,要么客户出现幻觉。

网友(点评):
哈哈,,,笑翻我了。。。

网友:
自己去量一下电压嘛

网友:
我碰到过  刚把机抱来插上就冒火了  电源  主板全报废了  人家主板过保了  赔人家个旧的主板和电源

网友:
电脑也会自燃?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有些电源可能会出现瞬时输出电压过高的,建议楼主给该电源加上假负载,用示波器看电压的瞬时跳变

网友:
我遇到过电容鼓了的,当时插上电源就冒烟了还下了我一跳

网友:
维修炸电容电阻是经常碰到的。

网友:
烧得不严重

网友:
电压输出端的接地电阻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