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 不通电

楼主(2011-08-23):
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拨除电池,硬盘,光驱外设,接上可调电源测试,可调电源指针没有任何反应,说明主板上没有待机,可以确定为主板上的故障,需要拆机才能修复。
拆开机器,取下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的MODEM的位置有进水的痕迹,MODEM的位置旁边是 TPS51427供电芯片,反面是3V5V供电电路的,3.3和5V的MOS管和电感,先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用万用表测试主板上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公共点为480欧正常,测5V的电感为120欧正常,3V的电感的对地阻值0欧,其它的对地阻值都正常,由此可以判定主板上没有待机的原因就是因为3V电感短路,引起3V5V没有输出,从而引起不加电。
3V5V供电路中的3V电感直接供电的地方比较多,快速的解决短路,直接将主板上的3V电感旁边的PJ7断开,断开此点就相当于把3V的产生电路和3V待机供电的芯片分成两段,然后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后继对地阻值380欧,连电感的这一端为0欧,说明是3V的产生电路短路,3V产生的电路与地线相连的电子元件,就是3V的低端MOS管,拆下低端MOS管测试果然击穿,从别的主板上的3V5V单元电路中拆来一个3V的低端MOS管装上,再将刚才断开的接点用锡补上,再测3V电感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120欧。
接上可调电源,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了,电流表指针显示为0.04A说明待机正常了,再测主板上3.3V,5V都正常了,开关上也有3.3V的电压,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上扬到0.4A后,急速上升,马上断电,电流表指针急速上升说明主板上还有短路的地方电流,因为此时没有装CPU和内存,正常情况应该在0.4A就要停止才对。
用万用表测试3V5V后继的输出都不短路,其它的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再测3V电感的对地阻值又回到0A,再检测发现低端MOS管又击穿了,后继没有短路,开机烧低端MOS管,很明显3V5V的产生电路的3V低端MOS管的G极控制有问题,为了准确的确认故障,找个电路图对照一下,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与我的主板相同版号的电路图,有宏基4736电路图,板号不一样,关键是主板上采用的供电芯片都不一样,我的主板上采用的TPS51427,而电路图上采用的ISL6237,又从网上找了一个TPS51427供电芯片的PDF图,找开PDF图分析发现3V的低端MOS管的G极由TPS51427芯片的23脚直接控制,5V的低端MOS管的G极的是由TPS51427的18脚控制,用万用表测试发现TPS51427的23脚到3V的低端MOS管的G极之间断线,用笔记本主板专用飞线用的连上,注意飞好线后,先用万用表确认一下是否导通,然后用纸胶布将两个线头固定一下,防止在安装的过程中脱落。
飞好线后,又从别的主板上取下3V低端MOS管装上,重新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测试电流上到 0.4A处停止,没有异常,接下来装上CPU,内存,接上液晶屏,开机测试,久违的ACERLOGO出面我们眼前。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此笔记本电脑的故障很明显是由于进水引起的烧了3V的低端MOS管,从而引起不加电,难点在于进水腐馈引起供电芯片到3V的低端MOS管之间断线。 附件为电路图

网友:
咋没图呢,要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