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

楼主(2011-08-23):
       今天修了一台雷击的显示器,症状:就是不开机,检查是:开关管、电源芯片以及芯片边上的0.43欧的电阻和100左右欧电阻烧掉了。我把所有的都换了,发现开机一亮一灭一亮一灭,不能正常,郁闷!
       花了半天重新换东西,最后发现,问题出在那个0.43欧德电阻上,我换的是0.33欧电阻,不行,再加个电阻上去,正常了!晕死啊,那么点电阻害死人啊!

网友:
一亮一灭一亮一灭  灯管看看有没有问题    有时候时漏电  换换电容吧

网友:
还有这种区别?我碰到开关管S极电流检测电阻烧毁,直接在废板上找个相同位置的电阻代换上,只要其它地方正常,电压输出没问题啊,我量过,有的0.33欧,有的0.43欧,应该可以代换的,期待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
应该可以的,稍大一点无非输出功率限制小一点 不可能有太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