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1-08-23):
本人是新手,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比如说+5V负载短路,拆了+5V电感,没有了反馈,+5V也不能输出。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不拆了反馈,这样就可以确定是+5V产生电路的问题还是负载电路的问题。请大家不要笑哦 我是菜鸟
问题

网友:
拆下电感,量焊盘上哪边短,前面短就是 ic那边短,后面则是负载短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238-1-1.html

网友:
不输出电压一样知道短不短路,为什么一定要加电呢?

网友:
拆了电感会有5V 输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