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T42触发掉电保护

楼主(2011-08-23):
               今天客户那里一台T42的机子,检测发现他触发保护,拆机后发现待机正常,3  5V都已经出来了,但是一触发电流掉到0就没有3  5V了,量发现1631的第23脚为0,正常应该是3.3,往下查发现D12的第一脚为0,这个脚的电压应该是3.3的,就是这个电压在往下查 ,不知道要查什么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 这个查了

网友:
跑一下电路,就从问题点出发,后极电路也查一下

网友:
后极短路查所有大电感对地组值是否正常?

网友:
各A B态电压输出是否有短路
如果无短路,各电压是否反馈回TB芯片

网友:
1)TB62501的55脚接着4个热敏电阻,如果检测到温度偏高,则52脚会发出 -pwrshutdown 到D12的1脚
2)MAX1989如果检测到CPU温度过高也会从12脚发出 -pwrshutdown 到D12的1脚
请楼主检测一下这两路

网友:
请楼主,主要查一下MAX1989 到D12线路之间的元件比如Q59, R718等,特别查一下Q59的控制信号!

网友:
哪个应该是3.3V后继短路啊!!!~~你可以换个EC试试啊

网友:
先量一下D12的阻止是否正常   然后查一下PH4的24脚有没有电压  如果没有看一下PH4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