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调到最小还偏宽

楼主(2011-08-23):
一台三星的788DF纯平显示器,原本高压包坏了,换了个新的高压包就出现图象左右偏宽,在菜单里调到最小还是图像左右部分还有点偏大。请教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改变校正电容可以解决。请问下如图哪个才是Cs校正电容呢?

网友:
增加行逆程电容的容量或找出行幅调整场效应管,增加其D极接的电容容量。例如:假设Q451是行幅调整管,那就可以在C451两端再增加一个合适的电容,能把行幅调回正常即可!请楼主原谅,我正好说反了,应该是减小行逆程电容容量,而不是增加容量。在此谢过楼下朋友的提醒!

网友:
楼上师傅,增加行逆程应该是加宽行幅吧,虽然CRT显示器我不修,但这个原理和CRT电视一样吧,CRT电视我修。

网友:
噢!SORRY!!!谢谢沫水清风的提醒,是我搞错了,应该 是减小行逆程电容才对。哎!平常检修时,遇到行幅变窄的多,习惯了,不加考虑就回复了,抱谦!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A:
多谢楼上的提供宝贵意见。想再请问下,上画哪个才是行逆程电容呢?

网友(点评):
C454-C455电容。取其中一支电容试试。

网友(点评):
Q451。Q452。Q453。都是S校正管。

网友:
行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二次电源电压高了也调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的提供宝贵意见。想再请问下,上画哪个才是行逆程电容呢?
Q451。Q452。Q453。都是S校正管。
  C454-C455电容。取其中一支电容试试。

网友:
已经修好。把校正电容值换个小点的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