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顶星F-G31M的主板跑26

楼主(2011-08-23):
一片顶星F-G31M的主板跑26‘
客户拿过来说主板不亮机。拆下主板测试电压都正常。装上测试卡跑26
开始以为主板显卡坏了。加了一个好显卡上去。还是跑26.
我把内存不装。就 B B B响。说明CPU都正常只是没过显卡。如果是北桥显卡块坏了。可能装显卡会亮机。就到官方下了一个BIOS 把主板BIOS吹下来。装上500P。以防万一 备份了两个。再刷写BIOS。装上BIOS。加电开机。OK 亮机了。

网友:
一个BIOS,简单。。。。。

网友:
应该首先要考虑bios资料

网友:
如果客户没刷过BIOS的话,BIOS有没有可能坏掉,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坏掉呢

网友:
先考虑BIOS问题,依旧的话就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