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本本上电定在0.35A的电流

楼主(2011-08-23):
   本人是新手,手上有一台联想C461M的机子,待机0.02,开机马上定在了0.35的电流上,测得了板子上的19V电压正常,1.8V有,1.05V有,1.5V有,CPU的电压是1.28,待机的3V和5V都正常,打了下对地阻值都在100多以上的.除了南桥的20欧.还有POWON开机键电压是19V,是正常的吗?/听朋友说这个机子有时候等很久会可以开起来,请教下该如何下手在此先谢谢了附上电路图

LA-3781P IHLVX[C460A 旭日C462M] C461L .pdf

网友:
已经换过CPU了,无果,

网友:
测下南桥、CPU复位  后面的这几个时序信号应该没出

网友:
机子终于搞定了,原因是+3VS这个电压不正常,经过查看是由U10转换而来的,不正常的时候电压只有1.8V,U10的控制脚只有0.8V,控制脚连到PR202(47K)和Q18(7002)上,最终确认是Q18不良使得电压不正常,更换已经OK,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