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并口硬盘插电后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声

楼主(2011-08-23):
如题,迈拓80G并口硬盘插电后发出银铃般清脆悦耳的鸣叫声,似林中鸟声,电脑认不到,能修吗?

网友(点评):
那么悦耳的声音,就当MP3使吧。挺好的。

网友:
80G里面数据重要吗  不重要换盘就是了

网友:
不用修了。都名叫了,如果有非常重要的数据就不要听它唱歌了

网友:
是我自己的硬盘啊,修好总比扔掉好吧,不修干什么?

网友:
发现接上电源后,12V供电变成了13.8V,5V却降为4.7V,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电压会增大?

网友: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要么是卡头了

网友:
用电吹风的热风吹了一下,拆开折腾了一下,又好了,能正常使用了。估计是连日阴雨天气造成的潮气所致。此举证明具有加热功能的电吹风没有买错,比专门的电脑除尘机用途更广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