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爆了,是不是更换后还可以用吗?

楼主(2011-08-23):
电容爆了,是不是更换后还可以用吗?

经检查后,确实是电容坏了。。。。
如果更换后可以照常用,是吗?

网友(点评):
更换之后当然可以继使用的,

网友:
注意代换原则  自己查吧

网友:
不一定哦?只是电容防炮容易看出,很多软击穿是看不出的电容坏可能引起其他元器建受损的

网友:
可以但是电容电压不能低于坏得电容电压不然不稳定

网友:
找一些耐压.容量和原来差不多的就可以。再检查看还有没有其他坏了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找个品质好一点的 安装即可

网友:
换个 内压高的 就 可以 用啦 电脑成本很低的

网友:
要换一样大小的电容啊!

网友:
不能用换它干吗。

网友:
不可以用?还换电容!

网友:
电容坏了。可以换电容试试看是否只有电容故障。
楼主注意别装反了电容!反了要爆炸哦

网友:
看电容爆的地方了 如果是 供电的地方
  第一种 线性稳压的 一般没事
第二种 ic芯片空载的稳压 可能需要试试看了

如果不是供电的地方 和大电流 高电压的地方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了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但是可能有些不稳定吧

网友A:
是的,注意散热就行

网友:
不打击你,不过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电容爆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其他电子原器件坏了你可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不一定哦··要看又没有··其他部位··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换电容 找不着一样的就宁可大一点儿不要小的 ! 不知大家怎么样!

网友:
只有电容坏跟换后肯定就好了

网友:
换个容量大的电容

网友:
如果只是电容没问题,如果其他也坏了还是别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注意散热就行
电解电容,容易鼓包.换电容是维修最容易判断解决的故障.如果换了还不行,不得看看与电容相通器件的好坏了.

网友:
这个换了不就知道了吗?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2012-01-25):
电容爆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元器件,该怎么查呢,

网友:
其他没坏,换了能用

网友B:
当然换好后可以用

网友:
如果只有那个电容坏掉了换了应该就会好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