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1 进水短路 +VDD_CORE 阻值应该是多少正常?

楼主(2011-08-23):
进水的机器,+VBATR大短路,经过排查 烧了 两个PWM 芯片和一个 mos管, 量了各个电感暂时没发现短路,  不知道+VDD_CORE 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才是正常的, 我量的阻值只有5欧...

用1V 的烧 电流只到 0.330A -0.400a左右  摸不出明显发烫的地方, 查了下图纸, 这个是给 显卡供电的?

补充内容 (2011-8-24 17:15):
应大家的要求,图纸在11楼,HP 421 321 PM45 DDR3,板号:6050a2327701-mb-a02 图纸太新来之不易,大家要感恩的话就给我加点分吧 ...

网友A:
如果CPU 还在座子上,5欧姆应该是正常的。 摘了CPU电阻应该在几百上千欧姆才对。 建议摘了CPU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 还在座子上,5欧姆应该是正常的。 摘了CPU电阻应该在几百上千欧姆才对。 建议摘了CPU量

是摘了 CPU 量的,, 是不是短路了? 这个地方能用 电压烧吗?

网友:
不一定的,应该在200以上正常。

网友A:
摘了量的话短了。 一样烧, 用1V或以下电压烧

网友:
下了CPU阻值应该增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了量的话短了。 一样烧, 用1V或以下电压烧

上1v 的电压  电流只到 0.330 A-0.400A . 好像摸不出发烫的地方....

网友:
+VDD_CORE 电压只有1V多,带负载电流可达到12A,你测阻值有5欧基本可以肯定没有短路。

网友B:
楼主把HP 421的图纸传上来给大伙分享。。。。。

网友:
+VDD_CORE
又不是VCCCORE,摘CPU干什么,+VDD_CORE是显卡的电压吧,是的话肯定5欧左右,这还要想么,阻值越低说明你显卡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HP 421的图纸传上来给大伙分享。。。。。

网友(2014-07-27):
2欧姆以上..打对地阻值,,,是打电感的...没装CPU下就在几十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