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挡内存维修思路

楼主(2011-08-23):
测内存工作条件基本正常,电流有跳变,到0。80就不动了,北桥,南桥都已经动过了,求点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路线都测量过,正常,北桥也换过,下面主要查那些信号,和测试点

网友:
不过内存不好搞啊!大家指点一下往那个方向查,小弟感激不尽!!!!

{:soso__11378616115490898496_1:}

网友:
不过内存怎么和声卡断线有关系啊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板的网卡取下来了

网友:
{:soso__5767994395628199992_1:}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和声卡有关系吗,请上面的楼主回答,谢谢

网友:
- 内存对地值查下, 跑马了吗?  -ADS 寻址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