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款联想显示器时不时花屏,求助

楼主(2011-08-23):
L195WE 和L215WE

时不时花屏,模糊的小花 ,

请问有什么通病吗

应该是线的问题,好久不修液晶都忘了

网友:
是通病 要处理一下屏线接囗

网友:
换屏线不就得了
要是铜的屏线可以处理接口 用刀刮净再用橡皮擦净
不是铜的处理接口容易反修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除排线外,还有可能是显示芯片问题

网友:
LZ拍个图看看吧,是那一种细点还是线

网友:
更换屏线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接下屏线

网友:
用橡皮擦擦使劲插,再用胶布把接口弄好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接口造成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