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傅都不会修的主板 联想天逸

楼主(2011-08-23):
好像是联想天逸F410  电压全部正常! 当检到内存就掉电!换了条子还是这样!不插内存就不掉电!
北桥加焊。系统电路IC加焊。BIOS加焊。都加过。。还是掉电。。。。。。。。。求高手解答!!
内存槽也加焊了!!无任何短路!!

网友:
内存槽子加焊看看

网友:
这板你修好了,你师傅 要给你小鞋穿的。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5
是这样的,不能瞎搞啊,那会出事的哟
无边大师。不会这样吧,听着挺心寒的啊。啧则
就因为师傅修不好,才能让练练手,修好的还不轮不到搞,搞坏了昨办啊
呵呵,做人要醒目点。。。师傅都修不好的,你就别动手了。。。
你修好了,你师傅面子没有了,不穿小鞋才怪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4
斑竹不要吓唬楼主

网友:
不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网友:
掉电有短路,内存供电和坐姿好好查查

网友:
一个个电压查,很可能有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自古青出蓝胜于蓝

网友:
检不到内存不掉电,检到了内存或检过内存后掉电。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建议上诊断卡看跑码情况。

网友:
除了内存槽就是北桥!

网友:
重刷BIOS了,或换北桥了

网友:
我们师父还不是不会修板子啊    就会焊个显卡

网友:
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问题最难搞了,目前还在研究不过内存

网友:
不一定就是不过内存,有的时候是检外设

网友:
板号是不是LE4,重点检查内存以后的线路!

网友:
不过内在确实难修· 注意你的内存是否被主板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