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板无法进U盘PE

楼主(2011-08-23):
下午遇一客户HP台机
格盘重装··系统部署的时候黑屏了··黑屏时显示器是绿灯并未显示无信号
再装再黑··怀疑是内存(集显)··带回检查
···················································
拿回来后取电池··清洁主机内灰尘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进不去U盘PE···带回来之前是能进的
拨掉硬盘光驱··还是进不去··PE一直都在读条··读完也进不去
PE在其他机子上能进
跪求高人指点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换过内存故障依旧

网友:
我有块板子也是这样 大家说是桥虚焊了

网友:
直接拆下硬盘装,不要理进PE了,有的PE在某些主板上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遇到几次

网友:
对,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重新GO一个系统得了,

网友:
测测硬盘有坏道没有,没有的话,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根试试

网友:
昨天···使劲放了一下电···
就OK了···
奇怪··装系统也不黑了···
硬盘··内存没有问题···测试过了····
好像是BIOS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