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73V主板(NV单桥,775针)不过内存

楼主(2011-08-23):
翔升G73V主板(NV单桥,775针),代码跳C1,并有报警声,插不插内存都有报警声.上的是CD 2.66CPU在测试.测内存主供电1.85v,负载电压由RT9173提供0.9v,238脚SPD供电3.3v,内存总线供电(是叫这名字吧,两个脚和南桥联系那个)电压3.3v,时钟电压也有,由此可见,内存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啊,想刷BIOS,网站下不到这个BIOS文件.内存换过几根试了,也用镊子处理过插槽了.
现在就是不过内存,实在没招了,看它又是单桥,怀疑桥虚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压桥,干IO 刷bios

网友:
叫饼哥传你一个BIOS了,嘻嘻,我有 一定给

网友:
直接杀桥吧,我修到过N块这种nvdia intel的主板了 ,供电复位正常,直接杀桥。

网友:
干桥,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压下桥呢?没BIOS,就加桥吧

网友:
单桥 就加热

网友:
加热桥吧,换的话,可能这桥都不好找

网友:
的确是桥的问题,用风枪吹了下就可以了,估计搞不久又不会虚,没有BGA啊。

网友:
BIOS跟桥,先压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