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HP CQ45机器,闪灯报警,怎么搞

楼主(2011-08-23):
    运气不好,前几天接了台HP CQ45, 独立显卡的那种,按开机键电流停在0.94,上诊断卡跑 04 , 大小写灯和上面呢个灯同时闪.刷BIOS 无果,换北桥,也是老样子。各电压全有。不知道怎么搞下去了。
    修过的大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我也有台一样的机器,有时你用手轻轻压住CPU座背面,电流可到1.2左右亮机。但我加焊CPU座还是没好,一直躺那里了,修好了通知我一下

网友:
桥你都干过了,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换板子

网友:
放电!!!。孩子都8岁了。还敢放电,老婆得把我打出屁来。
电都放完了。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
04前面跑什么呢

网友:
04前面是03

网友:
U  座子空焊了吧?

网友:
呵呵,北桥bios都不好,你算倒霉了,复位是不是在跳,

网友:
如果是AMD的U 建议有条件先换下U, 在上假负载测量总线  看下CPURST#出来了没有! 这种问题很难修的。要慢慢查!!

网友:
复位不跳,时钟灯闪,北桥换过了,BIOS刷过了。还是老样子。

楼下的,看好了是INTEL 的机器。

网友: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一般我是3个灯闪搞北桥和内存和CPU。。4个灯闪搞显卡和CPU。。

网友:
前面  有没有换U  和内存  试过
   用 示波器 看看  主板自检到哪个地方了 ,这样的问题比较头痛

网友:
hp的机器让我们维修人又爱又恨哦

网友:
北桥附近背面电感是否正常,感觉北桥工作不完全吧

网友:
问一下楼主开机诊断卡  是不是跑一两个码就停了?   如果是  。我以前修主板遇见过很多上PCI-E显卡出现 这样跑码的 ,    建议你  查查显卡工作条件  及数据线对地阻值,   兴许会有收获。

网友:
CQ  愁死人 各种毛病  愁死了  怪病一堆

网友:
04 是内存没过  修内存电路,查工作条件

网友:
把网卡摘下来你会有意外收获哦  呵呵 我前天修一个网卡 可能是打雷打的

网友:
笑死我了   8岁怎么就不能放电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