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开机无显 报警 连续报警嘟嘟嘟嘟嘟五声

楼主(2011-08-23):
详细故障  联想SL400 开机无显 报警嘟嘟嘟嘟嘟 连续  五声   在线告急   望各位资深专家教授 前来忙帮解决 小弟先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SL410K,问题相同,没有修好。
郁闷啊。客户拿来时有显示,只是开机死在第一个画面。现在报警嘟嘟嘟嘟嘟 。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内存有不有检查

网友:
可能是PCI报错吧

网友:
这机器灌黑胶的机器啊   而且板子蛮薄啊

网友:
不太好搞,还是小心下手

网友:
主板问题,楼主没有测试就要来问结果,难哦

网友:
写个BIOS试试修过BIOS问题的。

网友:
X100、200有报警声,人家是刷BIOS.不知对SL400有用不。

网友:
这机器我手头上也有一块,问题很多哦摔过的机器,换好屏后显卡也挂了。修好显卡,刚装好就挂了。狠是无语的主板。这机器是打胶的不好搞,毛病还很多就是咦烂机器。现在怀疑是U挂了。有一次测CPU电压为5.01V吓死我了。这主板是PM45的没这种类型的机器。U也没办法测试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报警声音吧!

网友:
上次店里叶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问题是接二连三的,搞死人

网友:
内存插法也有讲究的。BIOS也有可能

网友:
不想提这机器了 栽了筋斗的 ╮(╯▽╰)╭

网友:
看下报警时候电流是多少
然后拔掉内存看下电流是多少
确定问题是在内存以前还是以后
以后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看下报警时候电流是多少
然后拔掉内存看下电流是多少
确定问题是在内存以前还是以后
以后的话就是显卡有问题
电流是0.8左右,不过内存,换了板子还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小东西没插??????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306-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306-1-1.html

网友(点评):
不插那些外设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我搞过一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报警声  你那电流是多大啊  还有电压有没有出来完全了 线按不跑U开始了 因为显卡一般是一长两短  顺便打下AD线阻值  希望你能找到问题

网友:
等候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