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帮个忙看这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1-08-23):
修到一个华硕Z99S的本,显卡坏了,这个别人修过,显卡都短路了,背面还少了元件,像是故意给弄的,因为两个脚还在上面,卡上写着A8S VGA NB8P DDR2 BD ,

网友:
这是我拍的图片,最下面的管子没了

网友:
我又拍了个图,请大家给帮个忙!!!看下那个管的型号

网友:
去找点图撒,找到点图就知道了。

网友:
能给提供这个点位图的链接吗?

网友:
图纸上没有显卡的电路图,点位图上也没有

网友:
三极管,到华硕主板上面估计可以找到的,

网友:
RE: 华硕A99S(A8S)显卡板上少个管大家帮忙来看下

修到一个华硕Z99S的本,显卡坏了修到一个华硕Z99S的本,显卡坏了,这个别人修过,显卡都短路了,背面还少了元件,像是故意给弄的,因为两个脚还在上面,卡上写着A8S VGA NB8P DDR2 BD

,着A8S VGA NB8P DDR2 BD ,

网友:
这个如果没图的话,还是分析外围电路来判断吧,

网友:
左边那个8脚的块是什么型号谁知道吗?

网友:
封了吧!没希望了

网友:
封了吧!修好了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已呀

网友:
哈,有恒心!

网友:
上网差管子的用途,和引脚定义图。

网友:
三极管、、、具体的就不懂了、、、可以找下电路图、、、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嘛~!

网友:
找了相同的板了

网友:
我有一块 相同也少个这个管子 楼主可告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1-09-23):
楼上的,告诉你了,连句谢谢都不说!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啊,楼主的机子修好了说一下哪是什么管子?

网友:
有相同的板就是好修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