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9500大花

楼主(2011-08-23):
接讯景9500一张,插上主板开机,大花,只能隐约看到点把东西,重启动到DOS下,转到mats9目录,运行mats.exe,没反应,关机,取下坏卡,开机到windows,打开mats9文件夹,可里面什么都没有。请师傅指导下,具体的怎么做啊?

网友:
说漏了一点,重启DOS前,加插了张PCI卡

网友:
先煮显卡,不行就重植

网友:
一般先加焊不行了再测。虑焊的多啊。

网友:
你那是盲测,盲测也是需要时间的,跟正常测是一样的,得等他画面停止下来再重启,而且,用PCI卡是看核心和读取BIOS的,不是用来测试花屏。

网友:
哦,我搞混了,怎么盲测啊,有师傅告诉我用批处理命令,我不知道怎么搞,批处理命令怎么编,只知道是个BAT文件。你能告诉我花屏的处理方法和步骤么?谢谢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先查看能测到核心不,再进DOS来测显存,测好再去看文件。然后才知道是哪个显存坏。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A:
找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用PCI看BIOS,然后再测比较好,批处理之前有高人教我怎么做,我做了简短的笔记,等哪天把笔记翻出来再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你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用PCI看BIOS,然后再测比较好,批处理之前有高人教我怎么做,我做了简短的笔记 ...

哦,先谢谢了,热烈期待中,加我q359354054

网友B:
大花在供电的正常情况下。先GPU吧。一般都可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花在供电的正常情况下。先GPU吧。一般都可以OK

我把其上鼓包的电容全换光了,电压都测了是正常的,也用热风枪+焊高进行加热过了,还是大花,一开机就大花啊,所以想用盲测,要用到什么程序?已经下了Mats8\9都下了,就是批处理不知道怎么搞。求详细步骤

网友C:
搞个记事本 新建

输入

mats8-c 10

命名为1.bat

放在C根目录下

盲打进入C 直接输入1.BAT

OK等下看结果

网友:
12楼正解,楼主可以参考。另外大花可以刷下BIOS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个记事本 新建

输入

哦,这些天一直在忙其他事,今天来看了,感谢你的留言指导,顺便问一句,结果在WINdows下的哪个目录里有,是一个report的文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这些天一直在忙其他事,今天来看了,感谢你的留言指导,顺便问一句,结果在WINdows下的哪个目录里有, ...

结果和MATS同一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结果和MATS同一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