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帮忙--两块重启主板

楼主(2011-08-23):
碰到两块重启主板,都为phoenix4.0 boss。一块跑A1重启,插不插内存都A1重启。另外一跑两次04后就一直停在DA.请问哪个能帮忙指点下?
(boss跟IO控制芯片都更换过;跑04的一块电压正常,跑A1的CPUVCC偏低,CPU底座量测过不存在虚焊)

网友:
有可能南桥 的问题。

网友(2012-04-18):
北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