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桥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1-08-23):
小弟手中有块6100的板子,确定桥坏了。坏桥为NF-6100-430-N-A3。现在手上有块NF-6100-405-A3,不知道这两个桥是否可以互换。
哪位试过或者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小弟!在此感谢!
问题

网友:
可以的。主要看前面型号。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换的,只要前面的型号一样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