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CP-X955投影机

楼主(2011-08-23):
打开开关,指示灯亮,按待机键风扇转动 灯泡亮一下就灭,重复3次后,这期间电源板有吱吱响,机器进入待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有报什么错,或闪什么灯

楼主:
你好 打开电源开关,ON亮红色指示灯 按待机键 ON变成录色并闪,同时机内风扇开始工作,这时候观察镜头灯泡亮一下就灭 大概亮4次左右 ON  和LAMP同时亮红色,不闪, 机器保护了,按什么键都无效

网友A:
拆机检查下所有的风扇是否正常转了,如果正常,再下灯泡检查下,最后就是灯泡坏的可能性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检查下所有的风扇是否正常转了,如果正常,再下灯泡检查下,最后就是灯泡坏的可能性最大了

里面好像有3个风扇 目前只注意了2个风扇 一个在电源部分 一个就是灯泡用的 还有一个在里面,在镜头后面,好像在液晶板那一块 等会看看

楼主:
3个风扇运转正常

网友B:
换灯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灯泡就好了

这款灯泡现在在网上最低要600,没有确切的把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