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求助

楼主(2011-08-23):
我今天遇见一台兼容机,故障现象为不能正常关机,卡在关机的界面不动,先以为可能是系统问题,重做系统故障一样,由于这方面遇到的比较少,求各位师傅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能不能短路关机呢 放下电 不行看IO是不是参与供电 可以换下再说

网友:
coms的电已经放了几次,都不行,因为是新板子,还不改对主板进行处理。

网友:
这种极少会是硬件问题  一般是软件的故障 换个硬盘再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