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453H进水机器电流0.43A

楼主(2011-08-23):
今天接手一台三星NP-R453H的机器,客户说进水的。进水之后原本能触发的,客户拿去电脑销售店拆了机器,动了下主板,结果触发不了了。转手到我这。
接手之后,待机0.02A。触发开关无反应。拆板。发现Q32被动过,有点脱焊了,旁边的电容EC14正极也脱焊了。重新焊好,看了下,无明显腐蚀的元件了,也不知道进水的位置具体在哪,上电,电流上到0.43A左右不动了。上CPU假负载,供电1.1V正常,无时钟无复位无PG电压。
此机板号找了半天没找到,只看到个标为:Rev:1.1(08-12-12)-5的标志。
测了下北桥上的电容,有一半是短路的。但当时测的北桥旁边大电容不短路,加焊北桥之后,这下彻底短路了。
这下,是不是北桥坏了?
AMD的双桥,看了半天不认识型号,求电路图~求北桥型号~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1-8-24 10:26):
网上找了半天这款笔记本的配置,没发现有这种型号的,不知是山寨的还是?官网也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0.4电压还没出完吧

网友(点评):
没电路图,只测了大概几个电压,

网友:
北桥加焊是不行的,效果不明显

网友(点评):
反正现在北桥是挂了。。

网友:
和我的E43一样,我的是雷打的,拆了网卡换了IBM的南桥现在电流上到0.4就掉电,电都出来了,头痛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不掉电~听说是下雨放在窗边进了雨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