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故障预防维修技巧整理分享!

楼主(2011-08-23):
电脑硬盘故障预防维修技巧整理分享!
一、3种现象预示硬盘将要出现故障,需要维护:
      硬盘是电脑最重要的设备,电脑硬盘就像一个大仓库,里面储藏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数据,它具有容量大速度快等优点。我们将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数据文件存储在电脑硬盘里,但是一旦硬盘发生故障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在平时的使用中一定要维护好它。一般来说,硬盘出现故障前会有以下几种表现:
      1、出现S.M.A.R.T故障提示。S.M.A.R.T. 即“自我监测、分析及报告技术”。它可以监控磁头、磁盘、电机、电路等部件,由硬盘的监测电路和主机上的监测软件对被监对象的运行情况与历史记录和预设的安全值进行分析、比较,一旦出现安全值范围以外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向用户发出警告。而更先进的技术还可以自动降低硬盘的运行速度,把重要数据文件转存到其它安全扇区,通过 S.M.A.R.T. 技术可以对硬盘潜在故障进行有效预测,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2、能进入Windows系统,但是运行程序出错,同时运行磁盘扫描也不能通过,经常在扫描时候缓慢停滞甚至死机。这种现象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但也可能是Windows天长日久的软故障,如果排除了软件方面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就可以肯定是硬盘的故障。
      3、在Windows初始化时死机。这种情况较复杂,首先应该排除其他部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如内存质量不好、风扇停转导致系统过热,或者是病毒破坏等,最后如果确定是硬盘故障的话,再另行处理。
我们在平时对重要的数据要有随时备份的好习惯,这样在出现在硬盘出现故障的时候不至于马失前蹄。另外,对一些特别重要的数据最好再备份到光盘上,这样就能更加万无一失。
二、使用MHDD软件检测修复迈拓硬盘的坏道:
      电脑在一次非法关机后频繁提示丢失系统文件的问题, 重装系统后故障依旧。电脑非法关机容易损坏硬盘,使硬盘产生坏道,说明系统文件的分区有可能存在坏道,因而可以使用MHDD软件检测硬盘是否存在坏道,如果确实存在坏道,则可使用MHDD软件进行修复:
1、准备一个存有MHDD软件的DOS启动U盘,并将其插入电脑的USB接口中。
2、重新启动电脑,在未进入系统之前按下“del”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First Boot Device”→“USB-ZIP”菜单项,然后按下“F10”,即可保存设置退出BIOS设置程序。
3、电脑自动重启后会进入Dos状态,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cd mhdd32”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进入mhdd软件存放的目录,接着输入“mhdd”状态。
4、按下“Enter”键即可运行mhdd软件进入mhdd主界面。
5、按下“F2”键,界面会出现硬盘状态信息,包括硬盘品牌、编号、扇区数、版本号、固件版本号以及容量。
6、在“MHDD>”提示符下输入“scan”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
7、随即弹出“Scan Parameters:SPACE or ENTER to change”对话框,再次对话框中可以对扫描的属性进行设置。
8、选择“Loop test/repair”选项,按下“Space”键将其设置为“ON”,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将“Erase Delays*DESTRUCYIVE *”选项设置为“On”。
9、按下“F4”键即可对硬盘进行扫描,扫描过程中,会以色块的形式表示每个但愿山区的状态界面右侧的列表框中列出了不同色块代表的含义。扫描完成会出现“Time Spent”提示信息,提示用户扫描硬盘花费的所有时间。
10、使用MHDD软件修复玩硬盘后,则可输入“exit”,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退出MHDD程序。
三、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的原因与解决:
      每次开机提示“CPU FAN ERROR PRESS F1 TO RESUME”,“CPU fan error”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CPU,而是辅助CPU的风扇出了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系统提示“CPU fan error”,如果解决“CPU fan error”提示呢。下面来看看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1、系统BIOS检测不到CPU风扇的转速
开机后按Del进入BIOS选项,进入Power→Hardware monitor,你会看到有三个在一起的分别是CPU FAN SPEED;CHASSIS FANSPEED;POWER FAN SPEED,将第一项改成IGNORED,第二项改成N/A,第三项改成IGNORED。
2、风扇工作不正常或转速太低
风扇工作时间过长,里面的润滑油干了,导致风扇转速变慢了,在风扇的内部加点润滑油,加大风扇的转速会降低您机箱内部的温度,以至于不会使CPU烧坏。
3、风扇电源线接错了
一般主板上都有多个风扇的插口,CPU的风扇应该插在“CPU_F”这个上面,如果不插在这里虽然风扇正常,但是主板会提示错误。将CPU风扇的电源插头插到相应的位置,一般问题可以解决,给笔记本电脑散热最好的方法就是为房间安装一台武汉格力中央空调(www.gree027.com),前段时期,朋友单位就换上了格力空调,有了空调,气温就明显的下降了。
4、主板电池没电了
将主板上的COMS电池拆下来,然后等几分钟后装回去,就可以将主板COMS放电恢复默认;最后在BIOS里面使用默认设置。
以上几点就是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的提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CPU和风扇之间硅胶没了,导致热量散发不出去,机箱内灰尘太多也会导致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的提示。
四、IBM笔记本常见故障解决办法:
IBM T系列机器通病如下:
故障现象:T2X系列出现暗屏。解决:更换高压板或者灯管。
故障现象:T2X内存槽容易虚。解决:加焊内存槽。
故障现象:T40/41机器通病出现蓝屏或者花屏死机现象。解决:加焊显卡或者更换。
t22暗屏换屏线,一般T22的屏线爱有断线的,就是主板接口的第八脚,和高压条的倒第三脚,爱断线。
IBM机器通病:T30,T40出现花屏。解决:显卡问题。
IBM通病T23机器北桥旁边的电感虚焊导致CPU无供电
IBM X31 加电不开机 显卡BGA
联想E280S 不开机或内存检不过BIOS资料容易坏
联想旭日210暗屏
此类机器出现暗屏,一般换高压条即可解决
东芝T21OO电源板易坏或虚焊
联想 旭日125 主板和ACER有一款通用,CPU供电芯片容易空焊,加焊就好。
南桥容易烧坏,待机电流0.14
联想旭日150 屏轴容易引起A/B壳破裂
旭日150 3205容易虚焊,修好了N个了
联想150开机白屏:开机过一秒左右变白屏,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百分百解决题
联想E255、E260出现内存报警 加焊内存或更换北桥
IBM600X, 容易报301和8613错误,键盘和小红点坏了
COMPAQ B2000,不上电 换南桥。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学习了,虽然看的我头疼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