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场效应管 控制脚问题

楼主(2011-08-23):
本人新手    想请教各位朋友怎么双场效应管  那两个脚是控制脚    请各位朋友指教一下    在此感谢

网友(点评):
查吧查吧不是罪,没人可以一眼瞄出来的!!

网友:
两个G极就是控制极

网友:
  单管一般 单一个角的就是控制

网友A:
这个要分二种:一种是主板上的就好认,G极一般都左边,笔记本上的就有点不好认,不过还是有办法的,查图纸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分二种:一种是主板上的就好认,G极一般都左边,笔记本上的就有点不好认,不过还是有办法的,查图纸咯 ...

我知道一种的G级都不是在左边   但是你说查图纸 这个方法还像还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