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9驱动板连接电源一体板接线定义

楼主(2011-08-23):
电源板被雷击,惨不忍睹哦,换板方便,但板子上没有接口说明

网友:
一般红的为供电,黑的地线,剩余的控制信号可以试出来的

网友:
先找出地线和电源线,剩下背光开启线碰一下就知。这点不难搞的呀!

网友:
很好看,好测

网友:
这板子红线接的是地线,供电线没法确定

网友:
从电容耐压值确实电源线,有些有12V和5V两组电源,25V电容正极过去的一般为12V,10V出去的一般为5V,两个信号线一般在板上的走线比较细小(相对电源线的走线)。你这实物不太清晰,估计12V和5V都有

网友:
把板子背面照片发来,清楚点,我告诉你怎么接

网友:
背面图不怎么清楚

网友:
这板子修后有两根3V的跳变,两根5V两根3.3V,现象是自动循环开关机,开机时白屏

网友:
还是修修吧,对照明基17寸LCD电源图纸,一模一样的电路,电源芯片可以用1200AP40,60
到驱动板上,要5V,3.3V供电的

网友:
红色是5v  黑色是接地  蓝色为开关 黄色为ADJ 先把红色和黑色接上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为什么好多资料下载都出错下载不下来。

网友:
电源好找得很,电解电容的正极

网友:
电源板很好找的。先找出12    5   3.3V电源线 剩下的就是信号线了。

网友:
17楼好,真材实料,明明白白。

网友:
这个用心分析一下就好、供电看电容,控制看连接到高压附近的场管的线路那就是控制的啦,大不了短接一下场管,看看灯管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