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晶振如何识别啊

楼主(2011-08-23):
求助坛上的各位朋友, 今天在维修一块工控机主板时,板上有AT89C2051, 其PIN4,5 间接有XTAL ,
晶体上标注为" TO 11.059   OWFNR"  字样,  请教这个是多少M的晶振啊,  难不成是11.059M 吗?

没见过有这样标注的啊.

网友:
好像是的,

网友:
应该是11.059M ,这是一个常见的晶振频率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识别的,有些晶振标值是数字+字母,我真搞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没碰到11.059M 的晶振, 用12.0M 代换的行不?

网友:
有些是可以,但还是采用原值为好,不然容易搞不清故障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是常用的晶振,比如C51单片机!

网友:
刚才没太说明白,就是11.059的晶振,准确的说是11.0592M的,之所以差那么一点点不用12M,是因为牵扯到数据传输的波特率,采用此频率的晶振最准确!

网友:
很常用的,他是控制哪里的,我不明白,有谁人说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