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的供电

楼主(2011-08-23):
845的板子RT9241A,SS是5V,就9脚DVD无电压,跑线到一个102,另一头是0.3V,再跑就到南桥附近一个103的电阻,另一头是3.3V,然后就找不到了线了
看了论坛好多帖子,说是12V从通过一个18K+3K阻分压来的,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在论坛看了另外个方法直接飞线过去,附近找了1.5V直接飞过去,反被拉低了
板子拿过来的时候,12V短路而已,换了上下场管,换了2个电容,就好了,拿起来的时候,场管没焊接好,掉了,又焊上去,装到机子里面,就不行了,换了几个RT9241都不行
修了一下午了,实在纠结,求救啊

补充内容 (2011-8-24 12:04):
我总算找到原因了
好了又坏,坏了又好的原因是场管没换好,因为是大场管,温度不够,没焊好
一放到机箱就坏跟机箱无关
原来是风扇搞的鬼
只要一装上风扇,就立刻无复位,不管风扇有没有插电源
但即使换另一个风

补充内容 (2011-8-24 12:14):
风扇座子换了,U座加焊了,风扇换了
一切都换了,还是风扇一扣紧就无复位

网友:
什么板啊,看我有没有图纸,没图纸你就跑线。。

网友(点评):
是JZ-845GL的金正板子

网友:
这么杂的板,只能跑线了,看RT9241 DATASHEET资料显示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板子是没的救了
放了一夜,就好了,然后又坏了,再开关几次又好了,被整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