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 主板掉电

楼主(2011-08-23):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2V主板,检测卡亮5秒就掉电了,测CPU不短路,桥也不短路,哎 ,没有思路了,特来求助,,
华硕

网友:
显示器能显示不 ???我遇见过显示器能显示的 提示是15秒掉电.........原因是usb的跳线帽没插 插上就不提示了 。。不过5秒掉电的没遇见过 、、、、、你先看看跳线帽有没有掉的 要是跳线帽没掉 你在检查别的毛病。。。

网友:
这是掉电,华硕AMD高端不上CPU会掉电,不跑码会掉电,NV桥空焊会掉电,这种板都是干桥的话。

网友:
货硕的主板不跑码就会4秒钟自动掉电,不过桥有问题也会这样。
可以按照不跑码来维修

网友:
断电后还会自动上电重启不 如果是这样 那就按不开机来修 如果掉电后 手动断路PWR键也无法再上电 那就是短路了

网友:
按照不跑码来维修
来修,慢慢测试各供电,和信号。不要在意它掉电。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