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9300开机电流直奔3A,是否U坏?

楼主(2011-08-23):
今天弄了一台ACER的大家伙,17‘的aspire 9300系列,描述为开机不显,试机看电流开机直奔3A,无任何跳变。广达的MYALL M板号,NF-6100北桥+NF 430的南桥,集显。拆机裸板上电只有0.3的样子,上U就直奔3A,上灯假负载初步测量电压正常,HT总线正常无开路,PG、RST都有,原机的U是Turion 64 X2 ,从客户机拆了一个Athlon 64装上电流只有0.7的样子,MINI PCI诊断卡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这种U?现在不确定到底是板子问题还是CPU问题,那个3A的电流确实有点大,上散热片电流不动,不上散热片的话1秒就掉电,CPU很烫。另想问一下AMD S1接口638针的CPU是否通用?

补充内容 (2011-8-25 21:04):
加焊北桥后解决。

网友:
除了CPU你有没有检查北桥的温度是否正常,看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是否短路?一般情况下U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