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两分钟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1-08-23):
请问师傅们,显示器亮一两分钟就不显示了,但绿灯还是亮着的,我看不出哪里有问题,请教了。

网友:
电容,高压板

网友:
可以用手电筒看一下有没有显示,如果有,就是高压条和电源板上的电容

网友:
灯管 高压板电源板一般都 是这样。

网友:
查开关信号 高压板  灯管。

网友:
也不排除虚焊的可能~~

网友:
虚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电源,高压

网友:
这中问题一般都是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开机壳,看电容有鼓包的就换掉,看好不好,百分之六十能好的。如果还是不好就要拿两对好的灯管接到高压板上测试了。如果能正常亮,10分钟都不灭的话就可以确定是你的灯管坏了,拆屏换灯管。如果还是灭的话就是高压板坏了,高压板常坏的地方就是高压线圈,所以要用表测量一下接到灯接口部分线圈的阻值。两个线圈阻值应该相等的。最多不差3个欧姆,那个特别大就是那个坏了。如果一样的话就检测那个复合管。大多数复合管有一个坏的会引起亮了就灭了。如果复合管也是好的就不怎么好修了,你可以去保护看看,如果好是不好的话,就用通用高压板修吧。

网友:
谢谢师傅们了,我换了灯管 好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灯管试试、如果灯管好的...那就检查电源板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打火的在实际维修中还真的很普遍。外挂灯管检查的确是一个很明智的方法。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有时候 查出是灯管的问题 ,灯管都懒得换,直接 改 双灯高压条   前提是亮度 ,过的了关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