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入门准备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求!

楼主(2011-08-23):
本帖先放在这里,让各位网友,特别是有经验的网友提提修改和补充意见,将来可以作为修板的基本要求。
一、工具准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你真的打算学维修,起码的工具总是应该准备的。
电烙铁一把,松香,焊锡丝配套
数字万用表一只,最好改一下测试笔
尖嘴钳,斜口钳各一把,镊子最少一把(不能什么东西都用手指头当夹持工具)
诊断卡一块(好赖得有一个)
cpu假负载(最好能有,方便多了)
热风枪一台(芯片拆换方便,电烙铁也行,麻烦多了)
废主板若干(用于练手和拆配件)
准备一些配件(练习结束后需要)
光有工具也不行,还要有知识和技术
二、技术训练:
1。练拆焊技术:利用废板卡练习拆焊技术,如果能练到拆焊如同搭积木你的技术就差不多了。
2。基本测量点的电压值应该知道,打阻的值和方法应该知道(通过正常板卡练习)
3。万用表会使用,诊断卡会使用
三、基本知识:
1。主板上的电子元件主要的应该认识并知道起什么作用,脚位的数法应该知道,标有数值的应该知道是多大;
2。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基本原理和作用应该知道,并能判别好坏;
3。运算放大器工作原理应该了解;
4。各种门电路应该知道输入输出的电压关系;
5。了解电阻、电容、电感的作用,简单的电阻、电容、电感串并联会算;
6。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功率关系会算;
7。了解主板非芯片级故障和处理方法;
如果上面的内容还不会,还是先学会了再来谈修主板比较好。否则就是师傅说那一招,你就会那一招(有时偶然抓个死耗子也有可能),技术难于提高和长进。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不解释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路的理解还是需要一个知道的带带的,不然光凭自己去学领悟时间有点长...难以入门..自己的经验..

网友:
楼主说的很在理呀,这是必备技能。

网友:
LZ说的全部会了就是一个高手了,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啊,继续努力加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