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东芝大电容

楼主(2011-08-23):
接手一台客户日本带回来的东芝AX/53D笔记本 插电池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看了下论坛里说是通病大电容的问题,可惜手头没有330的钽电容 请教高手 多并几个220的可以吗?

网友:
自个试呀 4个不行6个 6个不行8个。。。。。

网友:
220的也可以 ?我怕不行的话再爆了

网友:
330的要六个。220的话应该要9个吧。

网友:
哦 我换换试试

网友:
330的要六个,可以了么?

网友:
我一般用六个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
CPU旁并联4个220的 完美解决

网友(2012-06-26):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这个本本不管是单用电池还是适配器还是稳压电源都掉, 电容换了6个330不行 换个4个470不行 换6个470也不行 还是掉, 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2012-08-12):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2012-11-26):
费九牛二虎之力拆下来大电容,一量才知道,背面CPU座旁是相通的,可以直接并上几个小的试一下,可惜我没机会试了,下次一定试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要是在返修的话得不偿失